[STM32F1] 谁用过BX-5K 5MK字库控制器

楼主(2017-11-30):
最近项目用到LED屏,控制器是BX-5K 5MK字库控制器。
谁用过?分享一下使用方法。谢谢!
在看资料,毫无头绪。

网友A:
按照协议操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协议操作就行了。

谢谢!现在可以显示了,不过显示的最后有一个多余的字符。

楼主:
如何设置屏参

如何修改显示颜色?比如我想修改屏参为192*48,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修改显示颜色?比如我想修改屏参为192*48,如何设置?

库中应该都有的吧,官方会提供说明的。

网友C:
多余的是个什么字符?

网友D:
字库用对了还是可以的,如果有存储空间也可以自己烧录进去个软字库

网友E:
偏门的东西,去公司找技术支持吧。

楼主:
明天找技术支持

网友F:
玩的转了没?不如用个存储芯片烧录进去个字库

楼主:
玩转了,没有多余字符了

网友G:
学习学习字库芯片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