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分享大集结+互联型105不同之处

楼主(2017-11-30):
用的单片机为STM32F105RBT6,串口一直有问题,看一下简单的串口接受程序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GPIO¶Ë¿ÚÉèÖÃ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USART1_TX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 NVIC ÅäÖÃ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µÀʹÄÜ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ù¾ÝNVIC_InitStructÖÐÖ¸¶¨µÄ²ÎÊý³õʼ»¯ÍâÉèNVIC¼Ä´æÆ÷USART1

   //USART ³õʼ»¯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Ò»°ãÉèÖÃΪ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ªÆôÖжÏ

    USART_Cmd(USART1, ENABLE);                    //ʹÄÜ´®¿Ú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Ú1ÖжϷþÎñ³ÌÐò
        {
        u8 Res;
                static u8 i;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1)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RXNE);
//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if(rec_flag==0)
    {
//                        USART_SendData(USART1,rec_flag);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0xff)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
        rec_flag=1;
//                                USART_SendData(USART1,rec_flag);
        i=0;

      }
    }

网友A:
看着怎么这么乱

楼主:
波特率9600是一致的,用串口助手发送,发送FF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发送其他,接受的也不一样

楼主:
这样可以了把,插入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了把,插入代码就可以了

哈哈,不错

楼主:
串口配置和接受都上传了

楼主:
同样的程序在103上运行没有任何问题,具体看寄存器里面的值
第一个CR的值不一样,

楼主:
去网上查资料,105默认是25M。103默认是8M,看看怎么该这是103的

这是更改后的

楼主:
还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启动文件不一样105需要改为

到这里105的配置完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网上查资料,105默认是25M。103默认是8M,看看怎么该这是103的

默认主频不同会影响波特率吗?

网友C:
105的性价比最高

网友D:
你的乱码注释是保存的源文件的编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乱码注释是保存的源文件的编码有问题

那是从keil5中直接复制的,每次复制注释都是乱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主频不同会影响波特率吗?

串口时钟不一样,波特率肯定不一样

楼主:
同样都是RBT6,105比103的定时器多,多一个timer5,其他应用都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