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软件添加多个.h文件出现错误求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2017-11-30):
程序功能是用LCD显示时钟且通过I2C总线储存,keil4添加多个.h文件出现错误求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这个错误是多线程调用了同一个函数。这个函数会被执行到一半然后被中断,然后中断调用。而且这个函数的参数加变量超过了四个字节。
解决的方案是重入。

网友B:
感觉是写了两个同一个中断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