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USART 波特率自动识别方案

楼主(2017-11-30):
AN4908_USART自适应波特率:STM32 USART 波特率自动识别方案

正确的USART通信要求发送和接收波特率的匹配度足够高,否则可能发生通信错误。

当在两个设备之间建立通信链路时,自动波特率检测十分有用,因为从设备能够检测到主控制器的波特率并进行相应的自我调整。这需要使用一种自动机制来确定波特率。

某些STM32器件中内置的USART外设提供许多功能,包括硬件自动波特率检测。

本应用笔记旨在介绍STM32微控制器的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并为没有在硬件中实现此功能的STM32器件提供替代软件方法。

STMCU中文官网:www.stmcu.com.cn

网友A:
不是很懂自动波特率原理,看看有没有

网友B:
标记下,这个用得着。谢谢分享。

网友C:
自适应的波特率见过没有用过。

网友D:
准确率是多大?

网友E:
ST的很多ARM系列的串口都有个自动检测波特率的功能

网友C:
能够识别所有的波特率吗?

网友E:
通过检查第一个字符来决定输入数据的速度、码阶和结束位

网友D:
会不会产生错误的代码识别?

网友F:
这个是会自动调节波特率?

网友G:
如果两个都是自动波特率,那么会怎么样?

网友H:
这个不错,不用担心不会算波特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