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么做到两个动作互不干预?

楼主(2017-11-30):
一个动作控制推杆,一个动作控制马达?
怎么实现?
路过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具体点,什么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什么意思?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现在的情况就是

按下马达按键,马达一直再动,再按下马达按键,马达关闭;
按下推杆按键,推杆工作,松开按键,推杆关闭;
假如马达在动,一直按下推杆的按键,推杆动了而马达不动;
我想要这两个动作互不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什么样东西

现在的情况就是

按下马达按键,马达一直再动,再按下马达按键,马达关闭;
按下推杆按键,推杆工作,松开按键,推杆关闭;
假如马达在动,一直按下推杆的按键,推杆动了而马达不动;
我想要这两个动作互不干预!

网友C:
整俩芯片单独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就是

按下马达按键,马达一直再动,再按下马达按键,马达关闭;

是不是这部分代码互斥了。
方便贴下代码的逻辑不?

网友D:
你的程序逻辑处理有问题。用中断,不要用查询。。

网友D:
还有你的描述有问题,你确定你说的“按下”都是在表达同一个意思?

网友E:
和你的程序框架有关系了。

网友F:
两个按键实现

网友G:
状态机的方式应该可以

网友H: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楼主可以这样做:将马达按键和推杆按键分开,这两个按键各种控制要做的事情。然后再设定一个中间量,来管理马达和推杆互斥的情况。

网友I:
用两个按键搞定,

网友I:
逻辑问题而已

网友J:
楼主逻辑有问题

网友K:
呵呵 楼主的程序是串行运行的吧?用定时器改为并行运行吧!

void 定时器中断()
{
    if(需要控制马达?)
    {
        马达运行;
    }
    if(需要控制推杆?)
    {
        推杆运行;
    }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 楼主的程序是串行运行的吧?用定时器改为并行运行吧!

void 定时器中断()

谢谢

网友L:
检测两个动作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