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马达产生的电压如何消除

楼主(2017-11-30):
当电路板断电时,手动转动马达会产生电压回流到电路板里,请问这种电压会对电路板有影响吗,如何消除

网友A:
手动转动产生的电动势给系统供电,没有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B:
无法消除。
电路需要能够承受这个电压。这个应该没有困难
其实DC电机比较麻烦的事换向,正转变反转,如果点机比较大又控制不够好容易烧电源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法消除。
电路需要能够承受这个电压。这个应该没有困难
其实DC电机比较麻烦的事换向,正转变反转,如果点 ...

对的,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有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