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电路疑难求助

楼主(2017-11-30):
我要把附件图示中的ad620运放电路模块,50hz陷波,滤波,二级运放依次连接,最后接到单片机上,第一个运放是单电源供电5-24v(建议电压是12v以上),陷波是双电源供电正负5-12v,滤波是双电源供电正负18v,最后的运放是双电源供电正负5-18v,我的问题是这几个电路模块如何构成回路?供电怎么连接?方便画个图之类说明一下吗?非常初级的电路知识早就还回去了,正在努力找回中。。

ad620运放

ad620运放

50hz陷波

50hz陷波

滤波

滤波

二级运放

二级运放

网友A:
陷波器-滤波器-放大器,或者滤波器-陷波器-放大器,陷波器未必需要,关键看输入信号的频谱范围和受干扰情况,可以先用滤波器+一级放大器的结构先试。电源用正负18V的,陷波器电源用7812和7912自己搭,从正负18V变为正负12V。
怎么接实在是小菜,但问题是楼主到底想干什么先要弄清楚,否则接在一起也没用,一定抓瞎。没有相关知识基础,不建议玩这些,玩也白玩,应该先看教科书,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

楼主:
多谢解答,我在淘宝又找到了一个单电源转双电源的模块,打算把运放和这个转换模块并联,陷波 滤波  和另一个放大再并联接到转换模块下面,等收到东西试试,这个纯粹是兴趣,花不了多少钱,也没打算指着赚钱,先玩玩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