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求助,cadence:如何从原理图到pcb

楼主(2017-11-30):
元器件的分装我找到了psm文件,把对应的前缀写上之后,进行电气检查没出现错误,但是在生成网表之后,import网表时找不到文件,这是怎磨回事

网友A:
把错误提示信息发上来

网友A:
注意 焊盘、封装器件的路径 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没看懂问题

网友C:
我也没看懂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看懂问题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 焊盘、封装器件的路径 是否设置正确

感谢版主,原因是我的路径没设置好,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