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DS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7-11-30):
不懂电源,大神们请问图中反激电源MOS管的DS波形正常吗

网友A:
基本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震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有必要需要改善下吗,如果可以改善,调整哪方面 ...

图中衰减振荡是反激变换器电流不连续所特有的现像。电流连续时不会发生。
这些衰减振荡发生时,功率开关管在关断状态,变压器次级经二极管对滤波电容充电已经完毕,也处于关断状态。但变压器储能并未释放完毕,变压器初级绕组分布电容以及次级反射到初级的分布电容与变压器漏感构成的谐振回路就会发生这种衰减振荡。
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消除这种衰减振荡(要消除这种衰减振荡需要相当高的硬件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震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有必要需要改善下吗,如果可以改善,调整哪方面 ...

从波形可见:该反激开关电源工作于负载很轻状态。功率开关管导通时间很短(占空比相当小)。这种工作状态,反激电源的效率较低(相当一部分变压器储能消耗在衰减振荡中)。所以,要提高效率,反激电源应尽量工作在电流连续状态。或者干脆放弃反激,采用其它工作方式的开关电源如半桥全桥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震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有必要需要改善下吗,如果可以改善,调整哪方面 ...

如果不放弃反激工作方式,“改善”衰减振荡的方法(注意不是消除)是:采用特殊绕法,减少变压器绕组的漏感和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衰减振荡是反激变换器电流不连续所特有的现像。电流连续时不会发生。
这些衰减振荡发生时,功率开关 ...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