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于PCB地经过电容接机壳的问题

楼主(2017-11-30):
如上图所示 ,开关电源出来后的24V,5V以及有5V经过隔离电源转成的5V和3.3V的地,都经过这个蓝色的电容接到铝外壳上去了?
请问,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这个蓝色电容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蓝色的接地Y电容(陶瓷电容)吧,虑干扰的。

网友B:
蓝色电容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电容参数是多少?

E222M/250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电容参数是多少?

E222M 250VAC

网友C:
安规Y电容 AC250V 2.2nF  应该是滤除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规Y电容 AC250V 2.2nF  应该是滤除干扰的

滤除什么干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滤除什么干扰呢?

共模干扰

楼主:
有人说这个是用来过ESD的

网友D:
蓝色的器件是2.2nF的Y电容,接在铝壳和地之间,构成一个泄放静电的途径,开关电源上经常使用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色的器件是2.2nF的Y电容,接在铝壳和地之间,构成一个泄放静电的途径,开关电源上经常使用这种方式。 ...

好的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这个是用来过ESD的

静电也可以看做一种共模干扰

网友F:
这个电路看起来像微机综合保护的板子,这个电容基本是用来释放高频干扰的,对ESD和群脉冲干扰都有效果。

对的 光伏箱变测控装置的板子

网友G(2018-02-26):
静电写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