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7-11-30):
485通讯方向脚变换方向时需要一个小延时才能正常发送,不然发送会出现一两个乱码。。之前没有这样的。换了一块板子出现的。
从电路上来看两个板子485都是一样的电路。。。。实在觉得奇怪!!!求解答

网友A:
延时具体多久?两块板子的区别有哪些?不单单是电路区别,焊接啊什么的区别也要考虑进去。
最好是用示波器测一下实际波形。

网友B(点评):
示波器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具体多久?两块板子的区别有哪些?不单单是电路区别,焊接啊什么的区别也要考虑进去。
最好是用示波器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1);
        {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2,buf[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具体多久?两块板子的区别有哪些?不单单是电路区别,焊接啊什么的区别也要考虑进去。
最好是用示波器 ...

延时一个毫秒就可以了。。之前的板子都是可以得。现在换了个产品就不行了,要加延时

网友A:
所以让你比较两个产品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485芯片一样么?负载电阻一样么?通讯线长度一样么?通讯对象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芯片一样么?负载电阻一样么?通讯线长度一样么?通讯对象一样么?

只有PCB布局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A:
那有可能是板上的线间电容不一样影响的,当然还需要实际验证才能下结论。

网友A:
用示波器对比看两个的波形有什么区别。

网友C:
需要波形啊

网友D:
一切波形说话

网友E:
一个小时,绝对是你焊接错了吧。。。

网友F:
单个板子出现的话,建议的解决办法是换一块,或者重新焊接。

网友G:
延时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H:
延时是多久?

网友I:
是控制引脚的原因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1);
        {

是对方没有接收数据吗?

网友G:
单片机的速率是多大?

网友H:
发送乱码是什么数据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lay_ms(1);
        {

代码一样,开发板应该没有问题,楼主看看代码在哪里执行的。

网友I:
发送和接收有什么区别

网友G:
是程序无法停止吧。

网友K:
是不是只有前1只两个字节会出现乱码,后面的就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你的串口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B:
单纯是上电有个错误信号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做个延时把错误信号过滤掉。程序没变现象变了肯定是硬件部分的问题。

楼主:
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地信号看不出来。我发送的数据是05,05,05,05,05,收到的数据C1 EE FF等有点移位了

楼主:
我加延时后数据单条发送正常,用串口10ms延时发送数据,接收正常,发送出来就有点乱码,就像数据移位

楼主:
串口10ms间隔发送全部都是05,05,05,05,板子接收到数据就发送给串口,串口接收到的
05 FD 56 AC B0 B0 C1 C1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FD 2B 56 58 B0 C1 C1 85 05 05 C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FD 2B 56 58 B0 C1 C1 05 05 05 05 05 85

楼主:
不是。两块PCB对比过,元件电路用的是一样的。也调换过元件检测。现在基本确认是电路板布局的问题。。。

网友L:
正常来说,切换485收发的时候,会建议延时5ms。所以你的是正常的。软件上做下兼容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来说,切换485收发的时候,会建议延时5ms。所以你的是正常的。软件上做下兼容处理就好了 ...

确实,之前用的那款板子没有延时直接用。这块突然要加觉得有点奇怪,研究一下,。。

网友M:
软件问题,不要走弯路了
仔细阅读串口的状态寄存器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M:
软件问题,不要走弯路了
仔细阅读串口的状态寄存器相关内容

已解决。谢谢!

网友N(2018-03-23):
楼主有点不厚道,解决了也不说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对不起那么多人给你出谋划策啊。

网友O:
485芯片一样吗

网友P: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