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仿真调试连接不上

楼主(2017-11-30):
用ST-LINK调试STM32F072,总提示找不到设备
开始时ST-LINK的灯亮,出这个对话框灯灭。接法如下
我把3.3V接到了ST-LINK上,也是这样。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1 STLINK坏了
2 驱动没有装
3 USB口坏了
4 USB线坏了
。。。。

楼主:
ST-LINK仿真调试STM32F030可以的

网友A:
看你的信息是找不到STLINK,还没到目标板。。。

网友B:
线没接好

网友C:
楼主自己做的板子?自己做的看看接口是不是对了。

网友D:
你stlink都没检测到,能仿真才怪了。

网友E:
你插上stlink可以检测到吗?是有有stlink驱动。

网友F:
接口对吗?调试器好用不?

网友G:
检查接口了吗

网友H:
安装驱动了吗?

网友I: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 STLINK坏了
2 驱动没有装
3 USB口坏了

网友G:
可能仿真器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H:
可能驱动兼容性不好。

网友I:
设备管理器有这个仿真器的设备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 STLINK坏了
2 驱动没有装
3 USB口坏了

差不多都总结完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是35,36两个角当IO口了,应该是电源角。电路从STM32F030移植过来的,没注意。

网友K:
st-link没检测到,自己慢慢排查不好吗?

网友K:
这哪是仿真连接连不上,这是单纯的检测不到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