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使用技巧

楼主(2017-11-30):
1、铝电解电容器为两极性结构,安装时需注意极性,不得装反,交流电或反向电压的应用可能会导致短路或损坏电容器。交流电路中的极性可能会出现反向或无法确定,因此双极性电容器不适用于交流应用。

2、加载至电容器的纹波电流必须在允许范围内,如超载,将致使电容器过热及性能受损,机器损坏甚至导致明火,请注意,纹波电压和直流工作电压峰值的总和不得超过额定直流电压

3、电容器必须在其工作温度允许范围内使用,室温工作条件可延长使用寿命

4、加载至电容器终端的直流电压不得超过其额定工作电压,否则将导致漏电流迅速增加,并因此损坏电容器,甚至导致短路及明火,为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建议以70-80%的额定电压使用电容器

5、壳体直径大于等于8MM的电容器均配有一个安全阀。在焊片式电容器中,安全阀通常位于壳体底部,螺钉电容通常位于电容器的引出端面(盖板上)。该阀周围需要保留足够的空间,以保持工作状态,推荐尺寸有以下几种:d=18~35mm时,保留3mm以上空间:d=40mm或以上时,保留5mm以上空间。

6、安装电容器于电路板时,注意安全阀不要面朝下,切勿在安全阀附近走任何金属或电路。但侧卧安装螺钉铝电解电容时,要确保负极在正极的下方,不要反转电压。否则可能会导致压力过大,电解液发生大量泄漏并有可能导致短路甚至明火。

7、电容器应在常温及非酸性,非碱性的正常湿度环境中存放。如暴露于高温,例如在直射阳光下,会降低其使用寿命。如在酸性或碱性环境下存放,将会影响引线的可焊性。

8、当电容内部压力过高时,气体将通过安全阀释放,导致安全阀周围出现气态液体,该液体并非泄漏的电解液。

9、经过长期储存,铝电解电容器的漏电流可能会增加,因此,在使用前,必须施加6-8小时的额定工作电压进行化成。

10、手工焊接:
A:必须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温度350度烙铁使用时间3秒。
B:确保烙铁不会碰到电容器本体的任何部位。

11、在引线和终端处切勿用力过度。在电容器焊至PCB板后,请勿移动电容器或通过紧握电容器来移动PCB板,请遵守以下规定,以防给电容器造成过大压力
A:在焊接后,请勿倾斜或弯曲电容器
B:在确保产品引出线间距与PCB板上焊接点位间距匹配

12、请勿使用于震动或冲击过度场所,如电容器自由落下,会立即导致漏电增加等问题。

13、不要用或放置在臭氧,紫外线以及放射线照射的地方。

14、请勿在含有氯,等气体,氨等有害气体的环境下去使用或放置。上述气体如果侵入到电容器内的话会导致电容的损坏。

15、电容请避免在附有液体的环境下使用,使用前要擦干净并烤干

16、电容器碰到水,盐水,油及其他具有导电性的液体,或在结露状态下使用的话会导致故障。

17、壳体直径超过14mm的电容器的引线不可用于固定。

18、铝质壳体与阴极并未隔离,因此请勿在PCB板上的铝电容器下放置任何导体,否则可能会导致短路。开关电源用电容器的壳体和顶端设有一个耐高压热收缩套管,可确保使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