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控制板卡怎么存储字库的?

楼主(2017-11-30):
有哪位大神研究LED屏控制卡的么?汉字字库是怎么存储的 ?求指教

网友A:
有字库芯片买;或者板子上有FLASH,要什么样的字库,直接写进去...

网友A:
LED屏的字库是点阵的,不是矢量字库。

网友B:
应该就是一片 ROM 芯片

网友C(2017-12-30):
有些控制器内置或外置了 Flash 或 ROM 存储字库。我也见过用电脑(或 Linux 板)拖的直接利用电脑来渲染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