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5 观看波形那个功能打不开

楼主(2017-11-30):
我一直认为没有完全**,我试了好几个**软件也都不行啊?大家都能用吗?用什么版本?

网友A:
打开方式不对吧?

网友B:
Keil5还可以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5还可以看波形?

en,

可以查看波形

可以查看波形

楼主:
进入debug模式以后,点这个,可以你看总是灰色的,没办法点啊

网友C:
把Debug选项设置一下:
Dialog DLL 中 改成 DARMSTM.DLL
Parameter 中 改成 -pSTM32F103VE
修改对应的动态链接库及其参数,要与你创建工程时的芯片型号一样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建议去星创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