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分享大集结 + STM32F103内部SRAM启动

楼主(2017-11-30):
在STM32的数据手册上都有SRAM启动, 不知道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但可能的话你要改程序如能在SRAM运行的话就能少擦写Flash
这个工程刚开是有普中开发板上做的
主要定义了中断向量表偏移, 重写复位中断, 指定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调试的话要加SRAM调试文件
感觉有点写不清了, 见工程文件吧

楼主:
当时也是脑子抽风在乱来, 有能用到的地方给也请给我说说

413.71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2

楼主:
主要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bsacc.h>                /* 支持__section() */

#define VECT_TAB_SRAM        0x20001000                                /* 中断向量表偏移, 必须为0x100的倍数 */

extern void __main(void);                                                /* 程序入口 */

void Reset_Handler(void) __section("Reset_");        /* 复位中断 */

/* 复位中断 */
void Reset_Handler(void)
{
        __set_MSP(*(u32*)VECT_TAB_SRAM);                        /* 设置堆栈指针 */
        SystemInit();                                                                /* 系统时钟配置 */
        SCB->VTOR = VECT_TAB_SRAM & 0xFFFFFF00;                /* 中断向量表偏移 */
        __main();                                                                        /* 程序入口 */
}

楼主:
;**************************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

LR_IROM1 0x20001000 0x00004000                        ; 加载区 加载地址 区域尺寸
{
        ER_IROM1 0x20001000                                        ; 执行区 执行地址 区域尺寸
        {
                *.o (RESET, +First)
                .ANY (+RO)
        }

        RW_IRAM1 +0                                                        ; 数据区 数据地址 区域尺寸
        {
                .ANY (+RW +ZI)
        }
}

LR_IROM2 0x20000108 0x00000100
{
        ER_IROM2 0x20000108
        {
                *.o (RESET_, +First)
        }
}

;******************************   结束   ******************************

网友A:
内部SRAM启动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部SRAM启动有什么好处呢?

从SARM启动,速度快,减轻flash的寿命。

网友C:
指针的强大功能在此体现

网友D:
学习了,虽然我目前没有用过这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