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2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7-11-30):
AD转换SPI数据传输,通过SPI去读取AD芯片数据,为什么不同速率下会有乱码。。在不同的AD转换速度下。SPI2用数据传输需要不同延时,不然会出现乱码现象。这是为什么?

楼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配置如上

网友A:
为什么不同速率下会有乱码。。在不同的AD转换速度下。SPI2用数据传输需要不同延时,不然会出现乱码现象。
这是正常的,总得要等到ad转换完成,才能要使能SPI传输的。

网友B:
还是你的程序框架没有做好,不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C:
传送速率要大于采样速率,要不然传送不及时,数据部分容易丢失。

网友D:
你读取的速度是多大?

网友E:
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

网友F:
出现乱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D:
SPI支持的最大速度是3Mhz的。

网友E:
每一个IO的访问速度是多大

网友F:
不是正常spi的读取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