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又又又来问了:芯片哪里出问题可以帮忙分析下吗?

楼主(2017-11-30):
之前好几个人说我程序出问题了。我自己也没找到pic16f72的头文件,今天东搞西搞发现原来16f72在include的文件夹里,所以重新试了一下,还是原来的问题。程序我放到最后面了。
出现的问题是:
【1】芯片3秒正常工作1秒不正常(估计是没执行指令也可能重启了)
芯片观察结果是“
【1】io口检测是,正常的时候输出正常,4.97v,不正常的时候降到了2.0+V
【2】vdd电源口电压稳定在4.97v,/mclr口也是稳定高电平。换句话说就是供电稳定,不存在mclr的复位
【3】外部io口都是按照成品线路板依葫芦画瓢接的。
【4】使用无源4m晶振跟参照的成品线路板一样。
        我的osc2=1.61v osc1=1.06V。电压相差0.55V
        参考的osc2=0.22 osc1=0.97.   电压相差-0.75V(试过吧自己的线反接,结果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程序部分,超级简单,纠结了一个多星期,实在找不出问题了:
#include <htc.h>  //直接上pic16f72.h的话,mplab让我用htc.h代替
#include <pic16f72.h> //先放上这条,因为试过放上也试过不放上这条,结果是一样的。
void main()
{
    __CONFIG(0x3fbd); //不要纠结空格问题,这里打不了tab。禁止bor+wdt+pwrt; code protection off, xt osc
    PORTC=0x3f;
    TRISC=0;
    PORTA=0x23; //就使用了3个输出口,其他的都是用来做电压检测的。正常运行下,都正常的。
    TRISA=0;      //无负载电压检测正常是4.97v,不正常位2.几   无负载电压检测是0,不正常的话也是2.几。
    while(1);
}
一个多星期了,难过!!!!求大神给些明确些的建议!!!

楼主:
顶顶更健康!看不懂!求帮忙

网友A:
是不是看门狗开了,一直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看门狗开了,一直复位

配置里禁止wdt了呀,配置也就编程的时候允许进入,后面应该开不了吧

楼主:
自己顶自己

楼主:
已解决!烧录器的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