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的运放必须要是大电流的运放吗?

楼主(2017-11-30):
下面这个图中,如果vi输入电流达到1A,这个1A只从二极管上至v0,还是也从运放上走?

假设v0端负载很轻,接100k的电阻,现在测量v0处的电压,这种情况下,这个运放是不是普通运放就可以,还是运放必须可以承受1A的电流?
换句话说,是不是只要v0处负载重的情况才需要大电流运放,其他情况根本不需要?

网友A:
"假设v0端负载很轻,接100k的电阻"
这种情况,运放输出电流近似为通过电阻R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v0端负载很轻,接100k的电阻"
这种情况,运放输出电流近似为通过电阻R的电流。 ...

这样好像不太对吧。假设输入电流是1A,流过电阻R上的电流 莫非有1A?
假设R=100K,那电流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不太对吧。假设输入电流是1A,流过电阻R上的电流 莫非有1A?
假设R=100K,那电流也太夸张了吧。 ...

你那幅图左边第一个式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负载很轻”,那就是说负载上的电流可以忽略。此时运放输出电流就是通过二极管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幅图左边第一个式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负载很轻”,那就是说负载上的电流可以忽略。此时运放输出 ...

那也就是说,1A的电流从运放-级走到运放的+级到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1A的电流从运放-级走到运放的+级到地了?

哪有这种事?
输入电流经电阻R再经二极管D再经运放输出端到电源负端。

网友B:
模电基础还是要多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种事?
输入电流经电阻R再经二极管D再经运放输出端到电源负端。

还是不对啊。假如我不接负载,那电流怎么流?怎么到电源负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对啊。假如我不接负载,那电流怎么流?怎么到电源负端?

注意这句“经电阻R再经二极管D再经运放输出端到电源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句“经电阻R再经二极管D再经运放输出端到电源负端”

假设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二极管上电流有1A,意味着运放必须要能承受1A的电流
那挑选运放的时候,选择哪个参数呢?输出电流达到1A的?总不是输入电流达到1A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二极管上电流有1A,意味着运放必须要能承受1A的电流
那挑选运放的时候,选择哪个 ...

看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设真是这样的话,如果二极管上电流有1A,意味着运放必须要能承受1A的电流
那挑选运放的时候,选择哪个 ...

还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