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确认7805稳压芯片中的电容是否使用正确

楼主(2017-11-30):
电路板已经焊接了电源部分,用示波器观察7805输出的波形发现毛刺较大,输出电压=5.094V好像正常,此时板子除了一颗STC的单片机外还没有焊接其他的芯片,接地磁珠是单点共地用的,10uh电感引出模拟电源
  请问电源部分的电容参数这样搭配合适吗,之前了解稳压芯片的电容选的不合适会自激震荡

楼主:
如何发图啊

楼主:
好像要pdf格式

楼主:
网页上怎么显示图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页上怎么显示图片啊

务必在图片上点一下。

网友B:
这个5V电压肯定有波动。

网友C:
前后端加10uf 104

网友B:
选择104电容和22uf电解电容。

网友D:
加大电容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