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有趣的东西

楼主(2017-11-30):
这其实就是打印的过程,可是在keil中,打印的时候总是把0都打印出来(用break的时候),当我用continue的时候不会。
在dev c++中,即使用break也不会把后面的0都打印出来。keil专属!!!
#include<stdio.h>

int numArr[11][8] =
{
        {1,2,3,4,5,6,0},//0
        {2,3,0},                                //1
        {1,2,7,5,4,0},         //2
        {1,2,7,3,4,0},         //3
        {6,2,7,3,0},                //4
        {1,6,7,3,4,0},        //5
        {1,6,7,3,4,5,0},//6
        {1,2,3,6,0},                //7
        {1,2,3,4,5,6,7,0},//8
        {1,2,3,4,6,7,0},//9
        {8,0}                                        //dot
};

void show()
{
        int i,j;
        for(i=0;i<11;i++)
        {
                for(j=0;j<8;j++)
                {
                        if(numArr[i][j] == 0)
                                break;
                  else
                                printf("%d",numArr[i][j]);
                }
                printf("\n");
        }
}

int main()
{
        show();
        return 0;
}

网友A:
等下我试试 看。

网友A:
用C-Free5跑了一下没问题啊。

网友A:
这个也可以。

网友A:
Keil不会那么**吧,逻辑判断0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