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T6

楼主(2017-11-30):
使用串口1接收上位机发来的数据,串口2用于传感器通信。接收缓存为64个字节,当上位机发送的字节数小于24个的时候程序运行正常,当上位机发送字节数>=24个的时候,程序死机。这个时候讲串口2的接收中断关闭,程序运行正常。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如果不用串口2会死机吗?

网友A:
分开调试,确定好死机的原因再搞

网友B:
先隔离测试定位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串口2会死机吗?

不用串口2,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调试,确定好死机的原因再搞

确定是串口1接收字节数超过23个的时候,串口2接收中断异常导致死机,具体原因分析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隔离测试定位故障点

大神,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C:
是不是接收的数组操作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