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ller WSD81烙铁上电经常烧保险管

楼主(2017-12-01):
有时一天就会烧,有时1个星期,每次都是上电时烧,拆开发现保险管直接连到变压器,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电热丝热阻大,冷阻小,上电时电流大,保险丝不要选用快速的那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丝热阻大,冷阻小,上电时电流大,保险丝不要选用快速的那种试试.

谢谢T叔回复,这个烙铁用了3年,上个月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换了一个新的手柄也是一样。保险丝用的是厂家指定的500m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回复,这个烙铁用了3年,上个月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换了一个新的手柄也是一样。保险丝用的是厂家指 ...

型号选对了吗? T500mA
按熔断速度分,可分为:特慢速熔断器(一般用TT表示)、慢速熔断器(一般用T表示)、中速熔断器(一般用M表示)、快速熔断器(一般用F表示)、特快速熔断器(一般用FF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选对了吗?
按熔断速度分,可分为:特慢速熔断器(一般用TT表示)、慢速熔断器(一般用T表示)、中速 ...

谢谢T叔,原装是T的,我换了个F的,学到了,保险管还有这么多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