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感型DC-DC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12-01):
电感型DC-DC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工作过程中有“开”“关”,开:电感储能;关:电感的能量与输入电源串联,电压升高

网友B:
超宽电压输入,稳定电压输出的DC-DC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百度BOOST电路看看

网友D:
电感上电压u=Ldi/dt,从公式上看,只要控制时间T,就可以产生任意的高压,这就是电感升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