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噪声、输入阻抗、共模抑制比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交流耦合仪表放大电流,希望能在此与高人一起交流以下问题:
1、在此电路的基础上,如何设计电路能降低放大电路的噪声,提高信噪比(SNR)?
2、在此电路的基础上,如何设计电路能提高仪表运放电路的输入阻抗。
3、在此电路的基础上,如何设计电路能提高仪表运放电路的共模抑制比(CMRR)

网友A(2017-12-01):
这三个,基本已经由器件确定。“在此电路的基础上”,油水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基本已经由器件确定。“在此电路的基础上”,油水不大。

在此电路基础上,通过加减阻容、PCB走线等方法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此电路基础上,通过加减阻容、PCB走线等方法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通过加减阻容"

基本就不用考虑了。

“PCB走线等方法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有一定的影响,具体建议了解一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书籍或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加减阻容"

基本就不用考虑了。

有好的书推荐下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