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STC单片机重启后IAP读出FF不是原存储数据

楼主(2017-12-01):
各位好,麻烦请教下:以下是最近做的一个STC单片机掉电储存程序。在STC上电的时候,对地址0写入1,此时读取0地址,可以读出1来。但是重启单片机后,只能读出FF(最后一张串口测试图片)。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现在看这些代码,似曾相识,但毕竟陌生了

网友B:
检查是程序否写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