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时序图跟程序搞不清

楼主(2017-12-01):
这是iic通讯的时序,对应的程序应该是
Start_I2c();

        I2c_wait_ack();
  SendByte(0X48);   //发送xie地址
        I2c_wait_ack();

        for(i=0;i<NumToWrite;i++)
        {
                SendByte(pBuffer[i]);     //发送字节
                I2c_wait_ack();
        }
  Stop_I2c();//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I2c_wait_ack();
一个开始然后直接将所有COMMAND发送吗?
还是这样
Start_I2c();               //启动总线
   I2c_wait_ack();
   SendByte(0x48);            //发送写命令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endByte(Data);                          //发送字节数据
   I2c_wait_ack();                          //等待应答
   Stop_I2c();                //结束总线
每一个字节都要加上开始跟停止?

网友A:
IIC通讯有主机和从机。主机发送模式下协议是:起始位+从机地址+应答位+数据位+应答位+数据位+应答位+......+停止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通讯有主机和从机。主机发送模式下协议是:起始位+从机地址+应答位+数据位+应答位+数据位+应答位+...... ...

我现在就是这样,但是没有效果

网友A:
看波形吧,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B:
有的写得代码不应完全按照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写得代码不应完全按照时序图。

我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头绪了,一直配置不了,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这样,但是没有效果

用示波器看波形,根据波形查问题

网友D:
一个开始然后直接将所有COMMAND发送

你好,看到你发我短消息了,不过我没有发短消息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开始然后直接将所有COMMAND发送

你好,看到你发我短消息了,不过我没有发短消息权限 ...

你好,可以加我qq1378760721 吗?我有问题想请教你,谢谢了

网友E:
连写和连读一般不需要,不过要主要跨页不能连写一般。
另外,发送停止信号了,就别再等应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加我qq1378760721 吗?我有问题想请教你,谢谢了

验证答案?

楼主:
答案是富 ,麻烦了

楼主:
大哥你看到了吗?我很急。。。

网友F:
看看这篇**吧。总结的非常到位……。https://www.cnblogs.com/hechengfei/p/4117840.html

网友F:
Start_I2c(); 后面是不需要应答的。

网友G(2018-01-02):
用工具抓实际波形分析

网友H(2018-04-10):
看着时序写代码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