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I2C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无正文)

网友A:
对啊,ACK就是低啊

网友B:
一个时钟一位,你发了8位了, 他发一位应答, 你发个时钟它就知道你已经读过了, 会释放sda的.
在读的时候, 它发8位后,如果你要继续读,你也要发个应答,   如果你不读了,就发  非应答.

网友C:
空闲时要记得拉高

网友D:
看时序写,不要问为什么,多理清下思路!

网友E:
SDA是你自己控制的,你问人家干吗?从器件要声明在忙,只会拉低SCL。另外你问的是写入1Byte以后ACK为低么?是这个的话,请看协议,仔细看。

网友F:
SDA受程序控制,关键看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时钟一位,你发了8位了, 他发一位应答, 你发个时钟它就知道你已经读过了, 会释放sda的.
在读的时候, 它 ...

发了8位后, 我程序吧sda拉高释放了等应答,但是8位后,sda一直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了8位后, 我程序吧sda拉高释放了等应答,但是8位后,sda一直低电平

低电平就是应答了啊.
如果被上拉电阻拉高了, 才是芯片没有焊好,没有芯片来应答.

你发个时钟,它就应答释放了, 让你继续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就是应答了啊.
如果被上拉电阻拉高了, 才是芯片没有焊好,没有芯片来应答.

我的意思是我发8位数据后,先把sda释放了,然后第九个时钟,等应答,可是8位数据后,sda拉不高,释放不了呀。在第九个时钟之前sda一直低电平,这就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A是你自己控制的,你问人家干吗?从器件要声明在忙,只会拉低SCL。另外你问的是写入1Byte以后ACK为低么? ...

发完8位后,我把sda拉高了,没起作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发8位数据后,先把sda释放了,然后第九个时钟,等应答,可是8位数据后,sda拉不高,释放不了 ...

那是它已经应答了.
在SDA中间用刀子割开, 串连200欧姆电阻, 这样两边输出的低电平就不一样了, 用示波器就知道谁输出的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完8位后,我把sda拉高了,没起作用呀

这个叫应答,请仔细看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