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 STM32F070F6P6支持USB吗?

楼主(2017-12-01):
我看ST官网上明确说明该芯片支持USB的:

但是看芯片管脚,并无usb管脚,而且在cube中,usb功能也是灰色不可选的。

想请教一下,该芯片到底支持usb吗?是官网数据错了,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设置才能支持usb?

另外请教一下,单片机需要USB、I2C、ADC、计时器、看门狗,还有什么好的选择吗?

楼主:
刚看了手册,好像是可以通过SYSCFG_CFGR1 寄存器,把PA9/10 map到PA11/12,是否这样就可以有usb功能了?

网友A:
支持但必须要外接晶振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是显示有的。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The STM32F070xB/6 embeds a full-speed USB device peripheral compliant with the USB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 The internal USB PHY supports USB FS signaling, embedded DP
pull-up and also battery charging detection according to Battery Charging Specification
Revision 1.2. The USB interface implements a full-speed (12 Mbit/s) function interface with
added support for USB 2.0 Link Power Management. It has software-configurable endpoint
setting with packet memory up-to 1 KB and suspend/resume support. It requires a precise
48 MHz clock which can be generated from the internal main PLL (the clock source must
use an HSE crystal oscillator)

看引脚说明20pin的你需要配置AFIO才可以使用。
On STM32F070x6 devices, pin pair PA11/12 can be remapped instead of pin pair PA9/10 using SYSCFG_CFGR1 reg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必须要外接晶振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上是显示有的。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The STM32F070xB/6 embeds a full-speed USB device p ...

多谢,知道如何配置了。
尴尬的是,配置了usb,i2c就不能用了……

网友C:
这个没有usb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了手册,好像是可以通过SYSCFG_CFGR1 寄存器,把PA9/10 map到PA11/12,是否这样就可以有usb功能了? ...

这个不能实现usb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必须要外接晶振

这个支持usb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套最新stm32单片机教程可以看看 ,你搜标题应该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去星创客官网找 ...

网友C:
stm32f0还真没有用过usb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了手册,好像是可以通过SYSCFG_CFGR1 寄存器,把PA9/10 map到PA11/12,是否这样就可以有usb功能了? ...

推荐CH375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必须要外接晶振

都是使用的是外部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套最新stm32单片机教程可以看看 ,你搜标题应该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去星创客官网找 ...

这个stm32的功能比较齐全吗?

网友:
是的,sys中有配置可将PA9,PA10转化为PA11,PA12,这样就能用USB,但相应的原PA9/10上的功能就没法用啦

网友H:
在STM32CUBE里面SYS选项里有一个PA11、PA12的swap选项,把那个勾上,就行了。

STM系列的硬件I2C不是一般都是废的么-_-||,随便找个其他IO模拟不就行了。

另外STM32F042系列可以用内部的48Mhz振荡器,就不用外部晶振的,070系列需要外部晶振,当然貌似042要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STM32CUBE里面SYS选项里有一个PA11、PA12的swap选项,把那个勾上,就行了。

STM系列的硬件I2C不是一般都 ...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正如你所说。还是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