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把正弦波等分求功率的算法

楼主(2017-12-01):
以前学的微积分都忘掉了,现在请各位高手帮忙计算一下
交流电正弦波半周期内面积等分6份,对应6个档位,求各个时间点  交流电正弦波

交流电220V f=50HZ 周期T=20ms,半周期=10毫秒
y=sint
将交流电正半周按面积平分6分,求对应角度对应的时间点
谢谢了

网友A:
要求正弦波信号电压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正弦波信号电压有效值????????????????????
? ...

不是啊  是把正弦波半周期内跟x轴围成的面积分成6等分,然后求每等分所对应的时间t以及角度

网友B:
一个笨方法:
按照正弦表计算足够精度的份数,比如1000份的值的功率,计算数值总和,计算6档的平均数,每个档位用多少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笨方法:
按照正弦表计算足够精度的份数,比如1000份的值的功率,计算数值总和,计算6档的平均数,每个 ...

算出来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我是把半周期180与x轴面积分成6分,然后求积分得出5个对应的角度值,然后半周期10ms,180度,也即每ms对应18度,然后用5个对应的角度值除以18度,分别对应5个对应的时间点,然后再通过零点检测,到对应角度值给触发,这样就可以实现功率平稳了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B:
这是理论方面,实际上有限制,比如只有线性负载才可以用这种方法分配有效值电压,很多场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笨方法:
按照正弦表计算足够精度的份数,比如1000份的值的功率,计算数值总和,计算6档的平均数,每个 ...

那你这个正弦表怎么计算啊 有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