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覆冰机器人控制系统研究

楼主(2017-12-01):
DSP的覆冰机器人控制系统研究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是一种独特的微处理器,是以数字信号来处理大量信息的器件。其工作原理是接收模拟信号,转换为0或1的数字信号。再对数字信号进行修改、删除、强化,并在其他系统芯片中把数字数据解译回模拟数据或实际环境格式。它不仅具有可编程性,而且其实时运行速度可达每秒数以千万条复杂指令程序,远远超过通用微处理器,是数字化电子世界中日益重要的电脑芯片。它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和高运行速度,是最值得称道的两大特色。
       覆冰和积雪等原因时刻威胁着电力及通信网络的安全运行。覆冰机器人是针对去除输电线路覆冰的自动化装置。该机器人需要对行走电机、关节电机以及夹抓加紧电机等多种电机进行伺服控制。电机的种类和数量相对繁多,因此机器人控制系统相对比较复杂。本文主要研究了覆冰机器人的行走电机伺服控制。行走电机需要带动机器人在线路上行走,当线路有较大覆冰时要带动除冰刀完成破冰工作。机器人在作业中,当遇到冰层厚不能连续前进时,自动完成后退,加速前冲,进行断续除冰。
  行走电机伺服控制采用以电机控制专用芯片TMS320LF2407为核心的全数字化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方式可以有效地避免模拟控制中不稳定因素的干扰。由于该机器人工作在强电磁环境中,因此全数字化控制方式可以有效地避免电磁干扰。由于直流无刷电机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等交流电机的一系列优点,又具备高速度、高效率、高动态响应等直流电机的优点,因此该系统选择直流无刷电机作为机器人轴驱动。
  1 控制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通过分析直流电机的运动方程可知,电机加速度与其转矩成正比,而转矩又与其电流成正比,因此,要实现电机的高精度高动态性能控制,就需要同时对电机的速度、电流以及位置进行检测和控制。系统中包括位置检测环节和电流检测环节,分别检测电机的转速和电流。系统的硬件电路主要包括DSP系统、功率驱动电路、隔离电路、位置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系统的结构原理如图1所示。

  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简称DSP)是一门涉及许多学科而又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的新兴学科。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数字信号处理是一种通过使用数学技巧执行转换或提取信息,来处理现实信号的方法,这些信号由数字序列表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数字信号处理已经在通信等领域得到极为广泛的应用。德州仪器、Freescale等半导体厂商在这一领域拥有很强的实力。
  2速度闭环控制
  根据输入的设定值和反馈量形成偏差,经过一系列数字化调整形成PWM占空比的控制量,以此控制伺服电机的转动速度或速度的变化。
  速度闭环控制主要负责机器人行走速度和除冰时的速度变化控制。图2为无刷直流电机速度电流双闭环控制系统。对BLDCM 形成速度闭环控制时,通过光电编码器检测电机的转动方向及转角并反馈回DSP系统。

  其中,
为速度PI控制的传递函数,KS为速度环比例系数,
为速度环时间常数;
为电流PI控制的传递函数,KC为电流环比例系数,
为PWM控制器的传递函数,KP为放大倍数,
为一阶惯性环节的时间常数;
为电机在额定励磁下的反电动势常数;K1、K2分别为电流和速度反馈的比例系数;K3=R为电机的相电阻;υg为电机给定转速;υs为电机反馈速度;ig为速度调节器的输出,即电流给定值;if为反馈电流;ie为电流误差信号;Uc为PWM控制信号;Ud为电机直流端电压;E为电机相反电动势幅值;id为电机相电流;n为电机的真实转速。

  3系统硬件设计
  3.1 相电流检测
  由于功率电子主回路采用两两通电方式。任意时刻电流仅流入三相绕组中的两相,所以只需1个相电流检测传感器即可完成相电流的检测。使用旁路电阻检测各相电流。该电阻位于三相全控功率变换电路的下端功率桥臂与地之间,同时起过电流保护作用。电阻上的压降信号经过放大以后,送到TMS320F2407片上的A/D转换通道,经过A/D转换得到合适的电流信号。A/D转换结束以后,A/D转换模块会向CPU发出中断请求信号,等待CPU对电流信号的检测。最后根据电流误差,在每个PWM周期开始时,对PWM脉冲的占空比进行调节。
  3.2 转子位置与转速检测
  选用TMS320LF2407A实现三相无刷直流电机调速的控制和驱动电路。使用3个位置间隔120°分布的霍尔传感器,由霍尔器件所输出的转子位置信号送到功率变换电路后,直接送至TMS320LF2407A的捕获单元进行处理。检测3个捕获口的状态可以得到当前3路位置信号的组合状态,从而得到转子位置。 捕获口CAP1~CAP3 捕获到的每一次跳变引发一次捕获中断,转子每转过一转,产生6次捕获中断。通过测量相邻2次中断时间间隔得出电机转速。
  3.3 驱动电路设计
  电机控制驱动器采用IR2130芯片。IR2130芯片控制6个功率管导通和关断顺序,实现控制电机的正反转。此驱动芯片本身给功率器件提供过电压保护。其内部含有逻辑保护电路,当出现对级直通逻辑,芯片立即全部输出低电平,关断所有MOSFET管。另外,功率回路保护器件中有检测电阻,电流过大时,检测信号经过逻辑判断,将PDPINT置为低电平,DSP内部计数器停止计数,所有PWM输出低电平,关断驱动电路,实现过电流保护[7]。

  4系统软件设计
  主程序主要完成DSP初始化,A/D转换中断子程序完成速度、电流的调节,流程图如图4所示。实验用时钟频率为20 MHz,PWM频率为20 kHz。通过定时器1周期匹配事件启动A/D转换,使每个PWM周期都进行1次电流采样,并且要在A/D转换中断处理程序调节电流来控制PWM输出。捕捉中断程序完成对位置量的计数和计算速度参考量。转子每转过60°角触发一次捕捉中断,进行换相操作和速度计算。

网友A:
覆冰机器人啥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了。

网友C:
电机控制使用LM324试试。

网友D:
你的破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怎么不选用C2000的2812.

网友F:
这个的原理图和代码在哪里下载

网友G:
电源是怎么输出?

网友H:
做机器人控制还就是TIC2000芯片。

网友A:
这个控制是履带控制的吗?

网友B:
楼主能够重新上传一下吗?

网友C:
IR2130优点是什么?

网友D:
驱动方式是什么?

网友I:
觉得还是做机器人吧。

网友E:
TMS320F2407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原理图最好能够打包一下。

网友F:
想做一个机器人的控制系统。

网友G:
使用的LDO还是DCDC?

网友H:
C2000就是专业的控制芯片,运算速度还是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