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5300通信芯片

楼主(2017-12-01):
上电以后,板子上的网口灯一闪一闪的,导致本地连接都跳不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正确的现象是网口灯常亮.

ps:一大批板子里的极个别现象,然后W5300芯片也换过了,没有效果。

网友A:
之前调试w5500,发现有的程序,先插网线后上电,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现象是两个灯慢闪(间隔几秒),必须断电再上电,重新配置参数不行,好像是phy配置出问题了,我后来自己写程序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调试w5500,发现有的程序,先插网线后上电,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现象是两个灯慢闪(间隔几秒),必须 ...

phy的配置,引脚我硬件上全部接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phy的配置,引脚我硬件上全部接地。

不是接线方式的问题,我电路没动,修改例程测试,有的出现问题,有的正常,后来自己改的,一直正常,特意试了,怕现场停电再上电,如果出现那种问题就麻烦了,还好没问题。你可以试试软硬复位都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线方式的问题,我电路没动,修改例程测试,有的出现问题,有的正常,后来自己改的,一直正常,特意 ...

好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