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电磁阀控制电路

楼主(2017-12-01):
请各位大侠看下两种电磁阀控制电路哪种好些,或者有无更好的控制电路:

网友A:
第二个不能正常工作吧,导通时Q9压降很大

网友B:
貌似二极管应该并联在电感负载的边上

楼主:
第二种电路是有问题的,mos管导通后很快会被关断,因为S极电压高于G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种电路是有问题的,mos管导通后很快会被关断,因为S极电压高于G极了

不会关断的,而且S极电压永远不会高于G。
他们两个的差值差不多会维持在Vth水平。

网友D:
第一种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