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时进入非法中断

楼主(2017-12-01):
进入了

interrupt void EPWM1_INT_ISR(void)     // EPWM-1{
  // Insert ISR Code here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      ESTOP0");
  for(;;);
}

下面是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
   /* BEGIN is used for the "boot to SARAM" bootloader mode      */
   /* BOOT_RSVD is used by the boot ROM for stack.               */
   /* This section is only reserved to keep the BOOT ROM from    */
   /* corrupting this area during the debug process              */

   BEGIN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02     /* Boot to M0 will go here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2, length = 0x00004E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200
   RAML1      : origin = 0x008200, length = 0x006e00
/*   RAML1      : origin = 0x008200, length = 0x003e00  */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
/*   RAML3      : origin = 0x00B000, length = 0x001000  */
/*     RI      : origin = 0x123456, length = 0x0000ff*/
   ZONE6A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80000    /* XINTF zone 6 - program space */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BOOT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PAGE 1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   RAML4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1000    */
/*   RAML5      : origin = 0x00D000, length = 0x001000    */
/*   RAML6      : origin = 0x00E000, length = 0x001000    */
   RAML7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1000
  /* ZONE6B     : origin = 0x180000, length = 0x080000   */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 RUAN      : origin = 0x182222, length = 0x070000*/
   ZONE6B     : origin = 0x180000, length = 0x080000
}

SECTIONS
{
   /* Setup for "boot to SARAM" mode:
      The codestart section (found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re-directs execution to the start of user code.  */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 RAML0,     PAGE = 0
   .text            : > RAML1,     PAGE = 0
   .cinit           : > RAML0,     PAGE = 0
   .pinit           : > RAML0,     PAGE = 0
   .switch          : > RAML0,     PAGE = 0

   .stack           : > RAMM1,     PAGE = 1
/*   .ebss            : > RAML4,     PAGE = 1    */
/*   .econst          : > RAML5,     PAGE = 1    */
   .ebss            : > RAML7,     PAGE = 1
   .econst          : > RAML7,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IQmath           : > RAML1,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
/*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
/*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
   DMARAML6         : > RAML7,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 ZONE6DATA       : > RUAN,      PAGE = 1*/
   ZONE6DATA        : > ZONE6B,    PAGE = 1
/*  HUNZI            : > RI,        PAGE = 0*/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TYPE = DSECT /* not used for SARAM examples */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 (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现在是我仿真时空间不够,RAML1      : origin = 0x008200, length = 0x006e00    改为RAML1      : origin = 0x008200, length = 0x007e00

将RAML7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1000 改为RAML7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01000

改成这样就进入非法中断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然后怎么增加仿真空间?
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程序死机了吗?

网友B:
显示的是什么中断?

网友C: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网友D: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网友E:
无条件的死循环?

网友F:
非正常状态?

网友G:
楼主不一定是cmd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I:
超出存储的范围了吗?

网友J:
当需要把程序从flash复制到RAM里时,各个段分配参考如下:
.cinit
Flash
.cio
RAM
.const
Flash
.econst
Flash
.pinit
Flash
.switch
Flash
.text
Flash
.bss
RAM
.ebss
RAM
.stack
Lower 64Kw RAM
.sysmem
RAM
.esysmem
RAM
.reset
RAM1

网友A:
进入非法中断,可能是内部空间不足造成的。

网友B:
这个变量能够正常使用吗?

网友C: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

网友D:
如果循环变量没控制好则会出现数组下标越界

网友E:
堆栈溢出。

网友F:
异常  是指工作尚未停止,但又不是正常状态。

网友G:
可能程序的问题。

网友H:
进入哪个中断了?

网友I:
楼主的空间修改的太大了吧。

网友J:
这个修改的还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死机了吗?

进入中断了
interrupt void EPWM1_INT_ISR(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是什么中断?

interrupt void EPWM1_INT_ISR(void) ,中断函数里面就是asm ("      ESTOP0");
  f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响应和清除中端标志?

不应该吧,程序内容不变,我就修改了CM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址溢出,常见错误为指针操作错误

能否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条件的死循环?

是的
asm ("      ESTOP0");
  for(;;);

楼主:
进入非法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硬件应该没有问题,我就是仿真时候空间不够了,修改了一下CMD文件,就进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出存储的范围了吗?

应该没有吧,现象是访问了0X200000,就进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量能够正常使用吗?

变量不能正常使用,应该说执行完变量的定义就进入非法中断了
u_int * data_cse = (u_int*) battery_cs_eeprom;
#define  battery_cs_eeprom 0x200000
执行完就进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直进入中断,造成死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空间修改的太大了吧。

我就是把低64K改到高64位就异常了。

楼主:
我是想吧低的SRAM空间都给仿真用,就是给.text,
其余的一些都拉到高的SRAM
  RAML7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1000
.ebss            : > RAML7,     PAGE = 1
   .econst          : > RAML7,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IQmath           : > RAML1,     PAGE = 0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 */
/*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
/*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
   DMARAML6         : > RAML7,     PAGE = 1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有关的就这么多,应该是这里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K:
// EPWM-1{
是不是大括号应该在下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 EPWM-1{
是不是大括号应该在下行?

是在下行的,复制过来的时候出了格式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