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UCOSIII的内存管理的疑惑

楼主(2017-12-01):
UCOSIII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内存管理?为什么在很多例程里(如消息队列)没有看到内存分配?
还有关于任务的堆栈和内存管理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想弄明白去买本UCOSIII嵌入式实时系统看,内存管理是在你有动态申请内存的需要情况下才需要的,可以用ucos的,也可以把一个自己熟悉的内存管理代码移植过来。
消息队列用的内存是ucos一开始初始化的时候就分配或者说定义了好多对应的结构体,好像是120个还是多少个来着,不信你只发不收,最后会发不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