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xx FOC 开发问题

楼主(2017-12-01):
大家好,我们项目使用了STM32F042K6来开发基于ST FOC SDK v4.3的FOC电调驱动马达。

我们开发步骤:
1.使用NUCLEO-STM32F302R8和对应的驱动板,连接电脑,使用st motor profile工具来自动测量我们采用的马达参数;测量好后,保存到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里面;
2.我们的项目实际使用的驱动板是自己做的,不是用的ST的方案,我们硬件自己设计的,用的TI的芯片;
3.我们根据实际驱动板电路设计,在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里面设置好各项参数,电阻电流电压,根据电路设计的计算公式,调整了FOC lib中电流采样的计算方法;
4.现在我们的马达能够转起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上电后,主程序上电后,必须要延时等待12s才能控制转动,直接控制板和驱动板一起上电就不行。这个问题很奇怪,有没有大哥调过,有这么方面经验的指点下啊。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5.还有启动参数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设置,所以偶尔有时候控制马达转动,起转的时候,彭一下就停了,不动了,要重新上电才行。

下面图片是我们的参数配置,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有啥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门,帮我看看啊

网友A:
你用TI芯片,最好用TI的库,TI的库已经很全了;

网友B(2018-07-18):
如果电机启动并且加速 然后不转了  应该是没进入闭环或者进入闭环太早  反电动势不够大   错误类型是速度反馈错误

网友B:
可以试试把 G2减小   把进入闭环条件增大  把2 改到4 或者 5   转速有500 加大至电机最大转速的30%

网友C:
还没玩过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