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新手请教关于仪表放大器AD623单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7-12-01):
二年级本科生刚刚接触仪表放大器,使用的是AD623,供电方式选择的单电源供电,外接电阻Rg=1k,增益是100倍。电路图如下:

电路用面包板上插线搭起来的,用信号发生器产生峰峰值为20mV的三角波信号作为IN+的输入,IN-连接GND,测量得到的输出信号的波形却是这样:

之前网上查的结果是如果Ref端没有接参考电压,会出现信号只有半个周期的情况,但在这里我的Ref端接了Vcc/2的参考电压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现象?
真诚求教,谢谢大家!

网友A:
因为信号源是交流的,不含直流偏置。可以在in+加电阻分压直流偏置

楼主:
您的意思是要在这里加一个电阻吗?

网友A:
这个地方2个电阻,分压为1/2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2个电阻,分压为1/2vcc

我是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Vcc/2之后,让Vcc/2的电压经过电压跟随器再连接到Ref引脚的。这里有偏置电压啊。
仪表放大器的偏置电压应该加在Ref引脚而不是IN+吧?

网友A:
问题是输入是正负的啊,如果输入正负那运放就要正负。

网友B:
其实,AD623的手册上已将楼主遇到问题都讲清楚了。
学会、养成认真看器件手册的习惯很重要。而且这是很高效的方法。

网友C:
你的VCC是多大的。你的输入电压0.02v 放大100倍就是2v了。而你的虚地是VCC/2,而如果你的Vcc是5v甚至3.3v,那输出动态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不知道你这个运放是不是轨到轨的。

网友D:
注意增加RinA,RinB输入电阻。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