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如何实现红外收发功能?

楼主(2017-12-01):
STM8S003的USART本身具有IrDA SIR ENCDEC block,直接连接RX,TX即可。新塘003的USART没有带红外调制解调模块,怎样实现ST同样的功能?

楼主:
接收可以直接用76E003的RX,因为红外接收模块已经解调好了,发射用哪个端口实现比较合理?

网友A:
发射用一个IO就可以解决的。

楼主:
比较麻烦,要38K调制

网友B:
需要自己配合定时器做。

网友C:
这个就以前的51单片机实现方式一样了

网友D:
这个没有带硬件实现的,需要自己用定时器配合IO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