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cs6.0中怎么添加xds510仿真器的插件?

楼主(2017-12-01):
ccs6.0中怎么添加xds510仿真器的插件?

楼主:
一般ccs6.0是不支持xds510的但是我听说好像是有插件可以安装后支持xds510的仿真器的,可以给个插件的下载地址和安装方法么?

网友A:
不是TI支持的仿真器   可能需要厂家提供驱动

网友A:
买仿真器时需要沟通确认仿真器支持的型号
需要确认仿真器支持的CCS版本

网友B:
吧驱动安装好的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