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避免多个传感器共地的干扰

楼主(2017-12-01):
同时采集几路传感器的直流信号,
网上看到有说把每个传感器的地和检测的地通过串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连接,如图所示。请问有用吗?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有点宽了,什么传感器,传感器输出是纯直流电压还是差分,输出电压范围多大。。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区分的。

网友B:
图也没有?

网友C:
多数情况下,同时采集几路直流信号的传感器应该连接大面积金属外壳的共地端,共地端阻抗越低越好。传感器接地尽可能采用单点接地方式。

网友D: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片面的. 大电阻做回路, 只会影响传感器的供电电压, 又导致信号上叠加一个偏置信号和电阻热噪声. 对信号不利
你可以采用差分信号处理电路来解决地线环路偏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