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8ZDE的SPROM安全模式如何使用?

楼主(2017-12-01):
想在SPROM放入密码,别人通过调试器无法读取该密码,但程序运行过程中可以进行访问。
不知道要如何实现?有相关的例程就最好了。

网友A:
本地加密的方法都是可以**的,任何单片机都不行,想加密就在线激活那种。就跟Windows系统一样,以前也是本地加密激活,后来在线激活。通过实现注册UID。在线核对。

网友B:
你能读能写的地方,人家应该也可以读出来啊,先备份固件,然后重新烧录进去读程序,然后读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读能写的地方,人家应该也可以读出来啊,先备份固件,然后重新烧录进去读程序,然后读那个位置 ...

手册上写的,在安全模式下,只有程序运行在SPROM上的时候数据才能被正确读出,否则通过调试器或者程序区的代码读出的都是0。而且这个区域不支持整片擦除的,升级固件的时候密码还在,不会丢失。
我主要是想用于区分这个板子是不是我自己生产的,我把更新用的烧录文件给客户,烧到我的板子里时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烧写到别人仿的板子,SPROM的密码不对,就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