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io口不能上拉输入

楼主(2017-12-02):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stm32的io口做按键输入,PB0和PB1设置为上拉输入,PA7是矩阵按键扫描的一个IO设置成下拉输入,io口初始化成功后发现PB0和PB1并不是3.3V,然后把PA7的io口初始化去掉以后,发现PB0和PB1就可以输出3.3V。好奇怪啊,我又换了其他的板子,发现都是这样的,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电路有问题

网友B:
这么奇怪的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void InitKey(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Stru;
        GPIOStru.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PA0?PA3??????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Stru);

        GPIOStru.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ÕâÀïÊÇPA7³õʼ»¯³ÉÏÂÀ­ÊäÈë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Stru);

        GPIOStru.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Stru);

                GPIOStru.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P  DOWN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ÕâÀïÊÇPB0  PB1³õʼ»¯³ÉÉÏÀ­ÊäÈë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Stru);
//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0);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 The System frequency should be set to HSE frequency */
  SystemInit();

  /* GPIO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主函数里面就这两个函数,我把其他函数都屏蔽掉了

楼主:
电路很简单了就是PB0和PB1直接按键接地,PA7是矩阵键盘的口,没有其他的外围电路,用万用表测得电气连接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怪的吗,什么原因造成的

不知道啊,我把程序下到其他的电路板上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C:
看了下程序没问题啊;
程序没问题;
那电路怎么连的呢?
截下图看看;

另外下次问问题,最好描述清楚;
图和程序最好贴出来,方便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程序没问题啊;
程序没问题;
那电路怎么连的呢?

版主,我找到原因了,我写这个GPIOB->ODR=((0xff<<8)|(1<<5)|(1<<6));        寄存器操作,主要是为了高八位并口操作tft屏数据口,但是低八位我设置了输入模式,这个语句也会影响输入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程序没问题啊;
程序没问题;
那电路怎么连的呢?

如果我把语句携程GPIOB->ODR=((0xff<<8)|(1<<5)|(1<<6)|0x03); ,就不会影响PB0和PB1的按键输入吧

网友D:
PB0初始化成上拉输入后,为什么又输出了一个高电平啊,输入模式后,输出不是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E:
是不是芯片io管脚损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B0初始化成上拉输入后,为什么又输出了一个高电平啊,输入模式后,输出不是不起作用了吗? ...

上拉输入模式,肯定可以检测到高电平(因为上拉电阻起作用),按键一般都是这种模式

网友G:
103的ODR会影响上拉下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拉输入模式,肯定可以检测到高电平(因为上拉电阻起作用),按键一般都是这种模式 ...

是可以检测到高电平,我的意思是说楼主的
GPIOStru.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P  DOWN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ÕâÀïÊÇPB0  PB1³õʼ»¯³ÉÉÏÀ­ÊäÈë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Stru);
//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0);

        PB0已经初始化为上拉输入了,那么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0); 这个有什么用,这是不是让PB0输出高电平,在输入模式下,输出不起作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03的ODR会影响上拉下拉

您说的影响是什么意思,管脚设置上拉下拉后,对应ODR需要给1 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影响是什么意思,管脚设置上拉下拉后,对应ODR需要给1 吗?

上拉/下拉依赖于ODR的值。1=上拉,0=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PB0初始化成上拉输入后,为什么又输出了一个高电平啊,输入模式后,输出不是不起作用了吗? ...

事实上依旧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3的ODR会影响上拉下拉

是的,就是这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