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各位前辈,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PWM的?

楼主(2017-12-02):
如题。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PWM端是如何实现对MOS管进行PWM调制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分析一下,基本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自己分析一下,基本原理啊

看来SW和PWM两个端子不同同时工作。

网友B:
“PWM”,“SW”都是什么样的信号,你应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