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一体成型电感的好坏?

楼主(2017-12-02):
  一体成型电感-电感界的后起之秀,后发致人,成为新一代的宠儿。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什么开裂等问题不再是问题,然判断一体成型电感的好坏时,还得需要技巧的。
  首先,电感测量:将万用表打到蜂鸣二极管档,把表笔放在两引脚上,看万用表的读数。若万用表读数偏大或为无穷大则表示电感损坏。
  其次,对于电感线圈匝数较多,线径较细的线圈读数会达到几十到时几百,通常情况下线圈的直流电阻只有几欧姆。损坏表现为发烫或电感磁环明显损坏,若电感线圈不是严重损坏,而又无法确定时,可用电感表测量其电感量或用替换法来判断。
  另外,关于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1、电感类元件,其铁心与绕线容易因温升效果产生感量变化,需注意其本体温度必须在使用规格范围内.。
  2、电感器之绕线,在电流通过后容易形成电磁场。在元件位置摆放时,需注意使相临之电感器彼此远离,或绕线组互成直角,以减少相互间之感应量。
  3、电感器之各层绕线间,尤其是多圈细线,亦会产生间隙电容量,造成高频信号旁路,降低电感器之实际滤波效果。
  4、以仪表测试电感值与Q值时,为求数据正确,测试引线应尽量接近元件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