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继电器模块使用心得

楼主(2017-12-02):
本人在网上买了一个小器件,是一个光偶继电器,上面的说明写着,触发电流是5mA

请问这个5mA的意思是,只能通过这么大的一个电流大小来控制继电器工作?

还是说最小要这个电流大小,不能低于这个大小的电流,若低地这个电流大小,将无法驱动。

下面是图的链接地址:

网友A:
触发电流应该是光耦的光电二极管的导通的电流,也就是说要提供5ma的电流光耦才会可靠导通

网友B:
是低地这个电流大小,将无法驱动。光耦就是靠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来使其导通与关闭的,太小会导致导通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