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使用LM2576遇到的问题

楼主:
板子电路是 24v变压器供电,整流桥整流以后,2个50v  470uf电容滤波,进入2576-12v,12v给ir2104供电,驱动h桥控制24v 1A直流电机正反转,电机h桥供电直接是变压器出来的整流后的24v,实测有32v。
,
遇到问题是用一段 时间 以后,lm2576 12v端无输出,或者 输入直接短路,发热也比较大。 用示波器看输入端供电,纹波比较大,电机转动时候有有时候会人为推着转,导致电机发电叠加倒2576输入端,实际电压有时候能到 58v,持续时间大概1s钟左右。

请问各位 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换 2576hv可以吗?电路上有没有改进 的办法?

网友A(2017-12-02):
我只知道这个栅极驱动器不适合用在直流电机方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这个栅极驱动器不适合用在直流电机方向控制

那一般大功率有刷电机您那是用什么电路控制的?专门的电机驱动IC吗?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24V变压器输出是指交流24V还是直流24V? 如果是交流24V,你的LM2575非常危险,输入电压太高了;同时你的MOSFEET和电机也就不安全了
即便24V是直流,它也不是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C:
实际电压有时候会到58V的话,前端需要有过压保护电路了啊

网友D:
2596输入端串NTC 压敏 保险丝 TVS 增加共模电感 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24V变压器输出是指交流24V还是直流24V? 如果是交流24V,你的LM2575非常危险 ...

交流24v经过整流桥整流,2个470uf电容滤波,33v左右的纹波很大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压有时候会到58V的话,前端需要有过压保护电路了啊

正常时候电压是33v左右,电机转动时候电压也不会升高,但是在电机转动时候,人为再去推着电机更快转动时候电压就 会升高,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现象比较多的是2576 输出12v没有了,示波器测输出端,也没有震荡了, 也有的2576 直接输入和输出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24V变压器输出是指交流24V还是直流24V? 如果是交流24V,你的LM2575非常危险 ...

后来有换直流开关电源24v去供电,一样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现在是一直搞不懂 如果解决了。

楼主:
这几天买了几片hv的片子搞上去试了,也是一样的挂掉了

网友E(2023-07-25):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买了几片hv的片子搞上去试了,也是一样的挂掉了

搞定没有,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