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72三步一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2-02):
先上程序
#include<htc.h>    //mplab系统里上我使用这个,单单pic16f72.h不行
#cincluede<pic16f72> //试过不加这条,结果一样,所以先放上去先
void main()
{
    __CONFIG(0x3fbd); //不要纠结空格问题,这里打不了tab。禁止bor+wdt+pwrt; code protection off, xt osc
    PORTC=0x3f;
    TRISC=0;
    PORTA=0x23; //就使用了3个输出口,其他的都是用来做电压检测的。正常运行下,都正常的。
    TRISA=0;      //无负载电压检测正常是4.97v不正常位2.x   无负载电压检测是0不正常的话也是2.x。
    while(1);
}

问题来了。芯片输出3秒正常1秒不正常。
正常的时候:芯片编程让输出高电平用电压表测出来都是好的。该高就高该0就0,说明芯片接受到了指令并输出正确的指示。

不正常的时候:设计5V的端口变成2V多,设计为输出0V的也变成2V多。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除了一个__CONFIG()应该找不出其他原因了呀。但是配置也搞了很久,除了xt震荡,其他都禁止了。实在找不出原因了,求大神们帮帮忙!
补充一句:电源电压vdd和复位口/mclr都是稳定4.97v

楼主:
没问题了!终于历经1个多星期,发现了问题!原来是芯片烧录的时候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A:
是程序没有烧录好吗?PIC16F72需要技术支持,采购可以找我们这边价格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