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编译第一个程序,怎么一直编译自带的hello.C呢?

楼主(2017-12-02):
我点f7,一直编译HELLO.C,不是编译我的第一个程序.C呢?

网友A:
你的工程下面就是hello.c,
不是你打开什么就编译什么

网友B:
编译的是工程。
你把你的c文件加入到工程里面。把hello.c 从工程里移除。在左边的hello.c上点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的是工程。
你把你的c文件加入到工程里面。把hello.c 从工程里移除。在左边的hello.c上点右键。 ...

谢谢!

网友C:
hello.c就是你的工程名字,这个不重要,需要知道输出的文件就好。

网友D:
加入工程呀...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