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段困惑的C代码请教

楼主(2017-12-02):
最近开发中遇到一个问题不解,跟大家分享请教:
开发环境:Keil MDK 5.15
函数功能:把四个字节的unsigned char转换成unsignedint/float
函数实现方法1:
static uint32_t bytes_to_uint32(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
{
        return *(const uint32_t*)(data);
}

static float bytes_to_float(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
{
        return *(const float*)(data);
}
这种写**报错---usage fault。
个人觉得这样写应该没有问题的,有点不理解?如果有朋友知道,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这样访问考虑过剩下三个字节(除了char 本身的1字节)的感受吗?float 和uint32_t 是4字节的,unsigned char是单字节的

网友B:
我一般使用联合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访问考虑过剩下三个字节(除了char 本身的1字节)的感受吗?float 和uint32_t 是4字节的,unsigned c ...

是这样的,char(1字节)的地址提供一个起始地址,从这个地址开始的4个字节的内容就是目标内容,取出来作为uint32_t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联合体

我试过,使用联合体程序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访问考虑过剩下三个字节(除了char 本身的1字节)的感受吗?float 和uint32_t 是4字节的,unsigned c ...

使用联合体来实现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只是感觉奇怪,用指针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可偏偏有问题?

网友C:
地址不四字节对齐的原因,加pack修饰指针。

网友D:
如果传进去是连续的字节数组常量,应是可以的,如果不是,还是内存溢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联合体来实现这个功能是没问题的,只是感觉奇怪,用指针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可偏偏有问题? ...

联合体你放个4字节的放个单字节的,分配的内存空间当然是4字节的!你上面的程序其余三字节的访问你绝的合理吗?你知道那三字节原先放的什么东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char(1字节)的地址提供一个起始地址,从这个地址开始的4个字节的内容就是目标内容,取出来作 ...

那后面的地址空间你确定放的什么东西吗?是否允许访问呢?

网友E:
不要学c了,没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合体你放个4字节的放个单字节的,分配的内存空间当然是4字节的!你上面的程序其余三字节的访问你绝的合 ...

u8 部分是数组,所以是连续的

网友E:
浮点型在内存的表示跟整型不一样,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F:
有可能是对齐问题。一般处理器要求在访问int或float时,地址需要4字节对齐,如果不对齐,就会抛异常。
最好是先定义好一个int或float型数据,然后用memcpy把目标数据拷贝进去,这样就不存在对齐问题了。

static uint32_t bytes_to_uint32(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 {
         uint32_t ret;
         memcpy(&ret, data, sizeof(ret);
         return ret;
}

static float bytes_to_float(const unsigned char * data) {
         float ret;
         memcpy(&ret, data, sizeof(ret);
         return ret;
}

网友G:
以指针访问数据是要和指针的原型相同且地址是分配好的才行,有疑问联系我,微信:jyucyz

网友H:
还是老老实实用联合比较好,这样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内存错误。

网友I:
估计是内存对齐的问题。ARM Cortex-M 默认不允许非对齐访问,访问 4 字节的 uint32_t 地址必须是对齐到 4 字节。你可以用联合,也可以用 memcpy。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不要学c了,没前途

那么您建议学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使用联合体

我也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么您建议学什么?

python,golang

网友K:
内存没有对齐,建议先申请一个int32 或float局部变量用memcpy copy后reture 局部变量

网友I:
其一,这两种语言都需要 runtime,移植需要 C。其二,iOS 开发不允许用这两门语言,普适性缺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其一,这两种语言都需要 runtime,移植需要 C。其二,iOS 开发不允许用这两门语言,普适性缺角。 ...

严格说来,任何程序也需要运行环境,就算你汇编写代码,但也依赖于不同的硬件,java的所谓一次编译处处运行利用的就是java VM,你这移植需要c?现在python也能跑在单片机上,环境的移植不是问题,当然你要研究移植细节更好,但那远远比c复杂,至于ios不能用python开发代码,我不知道你咋理解,因为ios上的开发语言也不是c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严格说来,任何程序也需要运行环境,就算你汇编写代码,但也依赖于不同的硬件,java的所谓一次编译处处运 ...

我说的 runtime 指的是运行时库和代码解释器或虚拟机(C 可以脱离运行时库,要不然 Linus 没法用 C 写 Linux 内核)iOS 上的开发语言有几个选项,C 是其中之一,但 Python 是被明确禁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 runtime 指的是运行时库和代码解释器或虚拟机(C 可以脱离运行时库,要不然 Linus 没法用 C 写 Li ...

c语言是编译型语言,可以用静态库,也可以用动态库,你写c程序的时候离不开库,c程序在不同系统编译出来的程序本身就没有可移植性,所以才有交叉编译,不但代码要交叉编译,库也要交叉编译,而python这类脚本语言,使解释型,不是一类,无论那个环境安装好后直接用,你说你不想用什么虚拟机,但你依然要在开发时用库,你说在使用环境不用库,除非是静态库,另外跨平台的移植牵扯到移植与库还有编译器的版本,大量时间花在那上,当然你要是学习,没问题,要是做为产品开发,慨率到各种兼容性,显然在应用层并非首选

网友I:
引用 网友E:
c语言是编译型语言,可以用静态库,也可以用动态库,你写c程序的时候离不开库,c程序在不同系统编译出来 ...

您有空可以看一下 wiki.osdev.org,这个网站专门讲不用库写 C 程序(包括标准库都可以不要,移植标准库完全是别的部分全做完之后的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您有空可以看一下 wiki.osdev.org,这个网站专门讲不用库写 C 程序(包括标准库都可以不要,移植标准库完 ...

你说的那个网我刚浏览了一下,没看到说不用库写c程序,有时间我详细看看,但写程序不用库你也会用其他人现成的源码,也就是大家说的开源软件,跟库的道理一样,只不过一个开源一个被编译成了库,你要是不用库,不用其他人写好的功能代码,所有自己写,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呵呵,只能说明你的程序还没入门,如果你不用标准库,所有代码自己写,连printf这样的函数你也用不起来,当然,很多你可以自己写,但你写的是不是比库更好,经过更多的检验,难说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那个网我刚浏览了一下,没看到说不用库写c程序,有时间我详细看看,但写程序不用库你也会用其他人 ...

你觉得我是读什么科班出身的?写程序也是有舍才有得,当一个库用的觉得掣肘的时候就要果断抛弃,不能为了用库而用库。一颗 16kB 的 USB 芯片 STM32F042F4P6,用了厂商给的 USB 库光是库本身就直接把 13kB 的代码空间给吃了。你说我是不用厂商库呢,还是改板子改芯片去硬套库呢?(现实是用第三方开源库 5kB 就解决问题了,完全没有碰厂商库。但如果没找到这个第三方库我是做好了打算自己写。)

另外,有些标准库函数内部结构比你想象的要复杂,自己写一遍可以很长见识。
还有,那个 osdev 网站你要细看。新手代码都是完全不用库,到了进阶阶段才会说移植一个 C 标准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你觉得我是读什么科班出身的?写程序也是有舍才有得,当一个库用的觉得掣肘的时候就要果断抛弃,不能为了 ...

好吧,你赢啦,你不用库,你很牛,我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