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机的磁极对数

楼主(2017-12-02):
【不懂就问】
如题,下图中的电机
可否根据铭牌看出磁极对数呢?

网友A:
西门子1FK7063-5AF71-1AG0

高难动作,哈哈,找个扳手拆开看一下靠谱.

网友B:
这个电机肯定不是直接运转的,是用驱动器驱动的,驱动器输出频率一般在250Hz-400Hz。所以不好猜。
给它通一个固定50Hz低压的交流电,看转速。